求助!

楼主(2005-11-07):
一般380V的三相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大于多少?导线截面选择的原则应符合()、()和()三个条件。

网友A:
都是上学时学过,忘了。记得一般380V的三相电动机的绝缘电阻用500伏摇表测试,不小于10兆吧!实在记不清了。

网友B:
这是我们的一个考试题,答案0.5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