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220V水泵可以用变频器吗?

楼主(2005-11-07):
家用煤气热水器水泵220V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比较经济?

网友A:
功率大概是多少,若太小采用变频器意义不大。

网友B:
为了节约那点电就采用变频器?
1、因为电机功率小,采用变频器不一定节约电;
2、要安装变频器/电控箱,有位置安装吗?即使有位置,美观吗?
3、变频器/电控箱投入资金过大,而且不一定节电,划算吗?
4、目前市面上大多都是三相AC220V/AC380V输出电压,即使可以拖单相电机,但变频器功率需要增大,值得吗?
5、这样改了以后,别人会说你是低手还是高手呢?

楼主:
主要是起到增压的作用

网友C:
花个70买个电接点压力表就解决了,变频是捞民伤财的.....

网友B:
起到增压的作用:建议换个水泵不更好吗?

网友D:
投资不划算,大马拉小车.

网友E:
有不少单相增压泵自带一个压力开关,放水时开泵,关管水时停泵,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