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一个设计题1

楼主(2005-11-07):
我餐厅内有一个220V、 4400W的电饭煲一个,为了节约用电,要求如下:
① 达到设定温度后,再加热40分钟自动断电;
② 达到设定温度后给电饭煲断续送电,每隔80s送80s电。
问:①请报出所用材料
②画出电路原理图

楼主:
帮帮忙阿

网友A:
简单的问题:
1:设计一个程序,延时40分钟。
2:用温度传感器,采到设定温度,设计程序80送。
材料:电脑一台,PLC PSW1230A一个,数采模块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
请告诉你的联系方式。以便深入讨论。
详细:电话:13543270645 史先生
E-MAIL:83917292@163.COM

网友B:
方法1:买一个功能相当的电饭煲。
方法2:温控器/仪表+热电阻+继电控制元件。建议采用第1种。

网友C:
简单又经济实用的方法:
1,微电脑时间控制器KG316T一台(绝不超过100元),
2,温度传感器,温度PID调节仪,接触器等低压电器。
3,辅材一批。
请上告诉你的方法,绝对能达到要求。
可进一步深入讨论。

网友D:
今天真好:你的方法太费了吧!我赞同老菜鸟和好点点的方法

网友D:
今天真好:你的方法太费了吧!我赞同老菜鸟和好点点的方法.
各位能不能把具体的控制电路划一下

网友E:
我 想 问 问 有 没有 需要朝阳电源的呢 ?
谢谢~!

网友F:
买一块温控表可以搞定的。国产的150到500元。
进口的300到1000元。
我公司有国产的和进口韩国韩荣的
上海托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021-6660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