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题

楼主(2005-11-07):
我餐厅内有一个220V、 4400W的电饭煲一个,为了节约用电,要求如下:
①    达到设定温度后,再加热40分钟自动断电;
②    达到设定温度后给电饭煲断续送电,每隔80s送80s电。
问:①请报出所用材料
②画出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挺有意思!
用温度开关和单片机实现较容易,成本还低。
或者用温控仪表,市面上很多,实现简单。
或者用热点阻和logo实现也行,但logo较贵。

网友B:
可以全部使用单片机。读书的时候做过一个类似的数字采集系统,现在全忘记了。似乎不是很难。现在我是做不出来了。

要简单就用温控仪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C:
是的,我们就是用的温控仪,各位能不能具体谈谈

网友D:
用PLC就很容易做的啊!

网友B:
温控仪本身带PID调节,会自动调节加热时间,直到温度达到设定值,并且继续加热保持恒温的。加热时间根据加热器功率和被加热设备所需的加热功率计算出PID参数调整。

网友E:
要一个热敏电租,两个中继,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够了。还可以做成温度不够了就自动上电,这个用一个热敏电租就够了,呵呵呵这个你一定会做,不过设计嘛,要收钱的!

网友F:
建议版主看一些温度控制仪表资料,其实相当简单。

网友G:
这个简单,完全没必要使用PLC的哇

网友H:
关于这个问题 用两个定时器就可以 不是很麻烦 自己可以做 试试吧

网友I:
PLC做成本太贵,用温度继电器成本相对低得多;
(1):选择可靠实用的一定温度值的温度继电器,达到温度后送出一个节点给延时断开继电器,加热四十分钟后继电器输出节点跳开电源停止加热;
(2):选择可靠实用的一定温度值的温度继电器,达到温度后温度继电器送一信号给延时复位继电器,跳电80s,同时再送出一个节点给另一延时复位继电器,跳电80秒后进行加热80s工作,循环动作;

网友J(2006-01-04):
老兄们,考虑一下;实际情况,他说的是餐厅

网友K:
比较熟悉单片机,用8bit的单片机如Microchip的C2051,配合热敏电阻(如Pt100等,估计很贵吧?)做温度检测用,至于温度设定,如果要写入Flash里面嘛,也无需硬件支持了,至于计时,单片机很容易的,而且C2051自带晶振,但需要+5V电源,控制强电,用三极管配合继电器,完全没问题,
可惜单片机很多功能没有开发出来啊,硬件成本不高的。

网友L:
65度的温度控制器就行了,简单是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M:
温控仪加时间继电器,完全可以做出来.我的想法是温控仪到达温度后,接通延时电路.40分钟掉闸,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温控仪到达温度后,用二个延时循环就可以了.成本我的估计在200元以下吧.

网友N:
操  一个电饭煲也要用PLC 单片机 .晕

网友O:
操一个电饭锅也要用plc.单片机,你不会告诉我还要用一个触摸屏吧----晕

网友P:
有定时器自己做啊,有这么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用小继是中转一下控制电源就行了。楼主有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给你画图!56457007@126。com

网友Q:
这个很简单。你在哪。需要我可以给你画图。liang.guo.s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