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无刷电机的启动

楼主(2005-11-07):
 小弟做了一个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选用的是专用的电机控制芯片L6235D+单片机的方案

用单片机给出启动信号,停止信号,与转动方向;由DA给出模拟电压输出给L6235的Vref管

脚。关于L6235的周边元件我是按它的datasheet以及典型应用来设计的,目前能实现正反转

起停等动作,但经常会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比如我在程序中设定,启动,停止,启动,再

停止,每个动作我在程序中都是单步来执行,多次后,发现电机发出尖叫,无法启动,这时

用手拨动一下它,就会从尖叫变振动,并且振幅变大,然后就回复正常的转动。

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可能出自那里?电机启动不了为什么发出尖叫
附:电机为空载,DA在启动前已经加在Vref管脚,启动。

网友A:
抱歉,L6235D不太了解,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

网友B:
可能是启动电压太低,直流无刷电机在低速时有一段不可控,大约几百个rpm吧。建议你调高启动电压试试

网友A:
如果是开环控制,可以加一个电容在启动的时候升压。对于直流电机,如果电机转动中,将电压降到10V还可以稳定转动的话,静止时给10V不一定能启动。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的指教。
原因已经查到,是霍尔信号的相序出了问题,电机自带了三个霍尔
元件,分别为H1,H2,H3,被我误接为H1,H3,H2。故此产生啸叫。
以前,请教过专家,一般无刷电机相序混乱,有三种故障现象
一:啸叫
二:冰凉,电机不动
三:电机发热
不过一直没分析明白,这种用三相桥控制无刷电机的原理,电流是
怎么流的,这里高人多,那位给我能推荐一本讲得清楚的书,或者您
干脆自己写一本得了,我买,呵呵。

网友C:
只需要看看张琛的《直流无刷电机电动机原理及应用》即可,论坛里有的哦!

网友D:
还给你推荐一本谭建成的《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好像图书那一栏有,我三年前买的,这本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