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这样的电机么,能达到毫秒级别响应并且能够实时编程的

楼主(2005-11-07):
各位好,刚刚涉足,对电机这块儿很不熟悉,还请大家帮忙
我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电机满足如下性能
1 能够在几毫秒之内加速到几百转/分
2 能够在转动过程中,直接对下一毫秒的速度进行重新指派
3 整个运动过程不超过200毫秒,电动机转动周数不超过八分之一转

刚开始考虑用交流伺服电机,但是响应速度好像很难达到,后来想用直流伺服电机,现在不知道步进电机行不行,因为负载并不大

网友A:
用步近是可以的!

网友B:
用伺服,这是对控制器和使用者参数调节能力的考试。

用步进,就是对电机和驱动器的考试。

能不能用,与两个“几”究竟是多少关系很大。9毫秒加速到100转与2毫秒加速到900转,区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C:
用VB编程控制伺服电机动作,可以通过REDCYBER的USB接口伺服电机驱动器。
具体的VB编程非常简单,例如:
ServoMotorOcx1.Rotate 1234,5678
其意思是,让伺服电机在1234ms内走5678个脉冲。
其中ServoMotorOcx1为USB接口伺服电机驱动器控件ServoMotorOcx。

整个运动控制程序就是此VB语句的集合。

楼主:
应该是在2毫秒以内加速到二百转每分的速度
用什么比较好呢

我想学习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从哪里下手好呢
能不能指点迷津一下阿

网友D:
估计直流力矩电机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吧。不过对于第二条,我有点疑惑。

网友B:
    2毫秒加速到200转,对步进应该问题不大。

“能够在转动过程中,直接对下一毫秒的速度进行重新指派”
这个问题一般不应该是针对电机提出来的,这是对控制的要求。除非是驱动-控制一体的特殊电机。

网友D: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直流力矩电机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用空心杯直流伺服电机,惯量最小.

网友F:
快速响应是伺服的基本功能,我们的驱动器可以在10毫秒内加速到3000rpm,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的要求,具体资料请来函索取junx801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