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5-11-07):
 小弟新手,正在看别人编的程序,我看到调用SFC14时LADDR=520,是从一台仪表上读数据,各位大哥,520这个地址是如何确定的呢?是根据仪表内部决定的吗?

网友A:
一般profibus的地址都通过设备软件内设定,也有部分通过拨码开关来设定。

网友B:
520這個地址是做硬件組態的時候確定的,如果是使用Step 7軟件的話,就是在做Hardware配置時,映射到PLC RAM裡的地址。
SFC14指令不關心對哪一台從上進行操作,只認映射到PLC內部RAM的地址,其它的事情由PROFIBUS 主站來負責將數據送到從站。

楼主:
  遠方,profibus主站就是主PLC吧?SFC14就是主PLC调用的。主PLC是用什么功能块把数据从仪表传到主站的呢?

网友C:
如 远方所说,在PROFIBUS的硬件组态中已经定义好了地址映射,在使用SFC14把映射中的数据读出

楼主:
 激情如火,遠方,ziltan,谢谢

网友D:
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E:
高手略见一斑

网友F:
Profibus是一种块通信方式;
每个设备有一个站地址,可以直持两类主站,是一种多方从结构的现场总结。
这里的地址有两个,一个设备地址,通常是软件设或者拨码开关设
另一个地址是内部数据的偏移地址,你可以通过GSD文件来了解内部地址的结构。

楼主:
 王晟磊,我感兴趣的就是内部数据的偏移地址。
 GSD文件能打开吗?

看看!

网友:
profibus的地址:
1 可以通过设备软件内设定,
2 也通过器件拨码开关来设定。

网友G:
是在PLC硬件组态时缺定的,你可以看看硬件里面有一个地址数值为XXX···YYY,其中,XXX的值和你的520是对一个数值,只不过一个是十进制,一个是十六进制!

网友F:
内部地址在GSD文件里都已定义,如果你的仪表数据不是太长的话不会另扩协议的,那么每个变量的地址是依序排例下来的。反之才会在数据区扩展协议来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