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0组态

楼主(2005-11-07):
新手上路,请赐教.
TDC3000组态中的IDF文件,增加一点后,写入IDF时是保存在原有的目录中还是可新建一个,装载时能自动装入APM吗.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必须保存在原来的目录中,这样装载的时候就能自动的装入到APm中

网友B:
装载完后做CHECKPOINT才能保证断电后自动装载

网友C(2006-01-04):
idf是idf,当然不能自动加载了,需要load下去,才能生效
保存idf是做个组态备份和记录
增加point点,只要是在空槽位,就能在线进行load,生效

网友D(2006-02-25):
楼上说得对,IDF我也只是用来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