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P2600与OMROM的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11-07):
   各位仁兄:在下借此宝地紧急请教:GP2600与OMRON的PLC通信问题,问题情况如下:这边原来用的是GP2600与及Modicon984的PLC,现在要把Modicon984换成OMRON的CS1G的PLC(连接线RS232,连接是9针:2—3,3---2, 9—7 :25针,另外两端的4与5都是短接的),原来的GP与Modicon984的通信是完好的,我们把OMRON的设置传到GP2600后一直有一个:PLC NOT  RESPONDING (72:FE)的提示,GP不能与PLC通信上。期间我们试过修改以下参数的各种组合:数据长度、奇偶位、停止位、准备忙控制与及波特率,另外也试过改变系统起始地址以及读取数据区。但都没能通信得上。
项目时间紧急,敬请各位出谋划策,可发邮件到:wh_chen@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好象还有个站地址要改.我记得是在触摸屏软件上设置的.很长时间了.印象是的.可以仔细看看英文版的连接手册.
mxb1975@126.com

网友B:
首先我要知道你使用的LINK的型号和你使用的通讯端口。其次请确认PLC方面的站号、模式设定及相关的LINK的Dip switch选择是否正确。有问题请致电PFC技术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