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各位高手个组态王OPC的问题

楼主(2005-11-08):
现有一个组态王上位机,两个AB SLC505的下位机,现在通过以太网通过OPC通讯,应该怎么设置啊?我设置后,遇到一个问题,上位机只能单独对一个独立的505通讯,加进两个就不能通讯了。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A:
您应该使用的是rslinx吧,您可以在rslinx中添加完topic后,用rslinx自己的客户端测试一下,如果有问题,就是您的topic的配置问题,否则是组态王的问题。应该首先区分开是哪一个的问题,然后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