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逆变的节电原理,急!!!

楼主(2005-11-08):
使用逆变节电,这已经形成共试,但具体的为什么节电,我不是太了解,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可以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_old.asp?id=265585

网友B:
哈哈,举个简单例子,水龙头和电表。水龙头拧开但不要太大,只要能一滴滴的往下滴水就行,那样水表就不会跑数,开大了水表就会跑数;变频器的原理也是如此,不用变频器就一定是50HZ全额运行,但是用了变频器就可以自己调节运行HZ,所以原理和水表的一样。而不是变频器哪个地方节能,只是这个机子是一体的,才会有节能的功能!!!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我原来一直认定当变频器控制电机在额定功率以下运行时能节能。但是看到有几个人说变频器其实不节能。搞不懂!

楼主:
逆变不一定就是变频器,大家不要被小日本给误倒了,我这请教的是交—直—交供电系统是否节电?请指教!

网友D:
看如下的资料能否适应阁下:
请浏览节电原理:http://www.szhtjn.com/web/yl.asp
技术特性:http://www.szhtjn.com/web/j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