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5-11-08):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我们公司用的是WINCC 6.0 监控生产线的,PLC 用的是S7400, 监控软件是STEP 7 V5.2 ,我现在想在WINCC 中的ALARM LOGGING 中添加报警,但它用的变量是Raw Data Type数据类型,我不知道这种数据类型跟PLC中数据块的每一位是怎么对应的.望高手帮我讲解一下.
在PLC 程序中,它是用SFB34 把所有的报警点,发给WINCC的.

网友A:
是通过定义message来实现的,您可以定义需要的message,然后把ID好高速EV_ID ,在wincc中Raw Data Type是指不经过数据转换的数据类型,即原始数据。

楼主:
多谢高手解答,但我还是不明白,
比如说,WINCC 中有一条报警消息,这一位是如何对应PLC中的地直位呢

网友B:
wincc和PLC之间用Raw Data Type数据类型传送数据时在PLC要调用系统功能块SFB37,而且通讯方式有三种,我手头有wincc和PLC的样例,有需要可以发给你啊。

楼主:
太好了,姗姗来迟,多谢你了
E-MAIL: xdx_love-scrap@yahoo.com.cn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姗姗来迟在 2005-11-8 21:26:00 发表的内容:
  wincc和PLC之间用Raw Data Type数据类型传送数据时在PLC要调用系统功能块SFB37,而且通讯方式有…
--------------------------------------------------------------------------------------------
cxj1105@sina.com给我一分可以吗

网友D:
我要一份:JIANGSIDA@SOHU.COM 谢谢

网友E:
姗姗来迟,能给我也发一分吗?谢谢
yjww2000@163.net

网友F(2005-12-08):
 姗姗来迟:
 我也想要一份,给我一份可以吗?谢谢啦!

网友F:
我的EML:niandeng@163.com

网友G:
模拟量我是通过PLC里加工后,变成开关量再报警。我没用到SFB38,待会我看看SFB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