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电阻问题

楼主(2005-11-08):
请教各位大虾!在伺服当中再生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增加再生电阻后是否能够保证马达的快速启停?!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在给三个轴送同样的数据(脉冲数,通过插补来送出)的情况下,在高速跟低速时加工的效果明显不一样,通过更改伺服之位置增益以及速度增益效果有所改善但相应的噪音会增加同时改善效果不明显,而我看另外一厂家所做的系统同样使用位置控制方式,其刚性调整值均为出厂参数值(刚性偏低),而他们的加工效果则很好,当然他们有加再生电阻而我们的没有加,不知是什么原因?!哦!我用的是山洋Q伺服驱动器,P系列电机

网友A:
用了再生电阻可以使伺服不容易形成过载,通常在伺服驱动器里监测看那个直流母线电压超过一定的指标就要装再生电阻的

网友B:
再生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消耗母线上的能量,使电压降下来。

网友C:
加再生电阻,对于快速停车是有帮助的。在需要很快减速的时候,电动机就变成了发电机,必须把电卸掉。对于快速启动,好象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D:
请问再生电阻加在哪里的啊??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C:
“请问再生电阻加在哪里的啊??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读驱动器手册。

网友E:
同意刘老师的观点.再生电阻的全名应该叫"再生制动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刘老师,过些天我过去到机器上加再生电阻试一试!!!有问题再请教大家了!

网友F(2006-08-04):
有谁知道安川850W电机的再生电阻要加多大的吗???怎么计算啊????

网友G:
生产的是数控雕刻机一类的机器吗?上位机是什么?用的多大的驱动?50A以上的驱动有内置再生电阻,但不够用。外置的接RB1,R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