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C Sever 与Exceed(HummingBird)使用区别?

楼主(2005-11-08):
现在,工厂有一套正在运行的DCS系统,是ABB的AC460控制器,HP的Advant500操作站(Unix系统),现想在DCS上层做些开发工作,需要通过DCN网从DCS上采集数据经过复杂处理后再传到DCS层做控制,请问:当然可以用OPC Sever作为数据传输及临时变量存储的工具,而在上位机操作站安装Exceed软件(HummingBird)后也可获得数据,经处理后,能否再传回到DCS层做控制?谢谢指教。

网友A:
有opc接口就可以实现您说的功能。

楼主:
你说的没错,OPC可以实现,如果单用Exceed软件实现此功能,不就不用硬件接口连接了吗,所以,请问:Exceed软件能代替OP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