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ver 与Excced(HummingBird)区别?

楼主(2005-11-08):
   现在,工厂有一套正在运行的DCS系统,是ABB的AC460控制器,HP的Advant500操作站(Unix系统),现想在DCS上层做些开发工作,需要通过DCN网从DCS上采集数据经过复杂处理后再传到DCS层做控制,请问:当然可以用OPC Sever作为数据传输及临时变量存储的工具,而在上位机操作站安装Exceed软件(HummingBird)后也可获得数据,经处理后,能否再传回到DCS层做控制?谢谢指教.

网友A(2008-04-18):
OPCServer和Excced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是第三方程序很容易和OPCServer进行数据通讯,但是很难和Excced进行数据通讯,Excced主要作用是远程调用或者监控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