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调零问题

楼主(2005-11-08):
当一块压力表进行调零的时候,压力表的量程是否也需要相应变化。

如:一块压力表的最大量程为 -500 —— 500kPa,原来的零点=0。
现在把 100 的时候设置成零点,即 零点=100kPa。

那这样,原来的压力表能够测量-500 —— 500kPa。而现在就应该变成 -600 —— 400kPa。如果还是按原来量程-500 —— 500kPa的话,用这块压力表测量450kPa 的压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是超过压力表能力了吧。

有点糊涂了,按理说最大量程是不应该改变的吧。

网友A:
我觉的您调节的只是显示的量程,测量的实际能力没有改变。

楼主: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因此才有后面说的测量450kPa时候的问题。

感觉调零时,显示的量程需要做相应改变才对,不然就会出现上面说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以前做过的有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