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定运行在50HZ能节能吗?

楼主(2005-11-08):
变频器恒定运行在50HZ能节能吗?工作周期为10分钟,头2分钟基本满负荷,后8分钟约60%负载,整过程均在50HZ运行,如有节能效果,如何评估节电率?

网友A:
变频器恒定运行在50HZ基本不会节能。变频器价格高,经常要维修,如果节能不明显则没有投资价值。

网友B:
起動時能對電機起到保護作用,可延長電機的壽命。

网友C:
如果说要对启动进行保护,那就用软启动吧,如果说不做电机速度方面的控制还是不要用变频器,挺贵的.

楼主:
看来在轻载时要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D:
不会节能,反而因为变频器本身耗电而浪费能量。

网友E:
如果负荷大而且数量多的话可以考虑节能,而且节电空间很大,估计可达30%,8分钟60%负荷采用变频等技术可以把用电降到60%,既节电空间40%左右.而且启动时刚刚上面朋友提到:起動時能對電機起到保護作用,可延長電機的壽命。的确如此.

网友F:
可以节能,但佼果不大,一般情况变频器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

网友G:
XYZ说得对,变频器本身耗电3-5%。
“轻载时要把速度降下来”,不可行。

网友H:
在50HZ频率上用变频器的电耗要高于工频,不但不节能,反而多耗能。

网友I(2007-08-16):
可以节能!如富士变频器有自动节能运行功能,即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随负载变小,输出电压自动降低,使在电压和电流的乘积(电功率)为最小的节能运行状态下运行.负载60%左右,或负载变化平均负载60%左右,可节电10%左右.[/b]

网友I:
 可以节能! 可以节能!???

网友J: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K:
变频器要是长时间工作在50HZ的话,要变频器干吗?还不如使用软启动器

网友L:
变频器要是长时间工作在50HZ的话,要变频器干吗?
这就是很多人盲目用变频器的结果,总听电视广告中说的,变频**,变频的就是好的吗?它产生的高次谐波怎么办啊!谁来治理啊!
国家电网早晚会出强制治理措施的!

网友I:
不节能!
     最近做了一个实验,用22kw富士变频器,控制一台22kw(负载60%左右)的设备.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50Hz),结果每小时比原来多耗0.4度电.所以不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