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7300与组态王MPI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11-08):
现在小弟手头上有一个项目,S7300与组态王通过适配器用MPI进行通讯。但是我看了一下组态王里面的帮助关于变量的类型定义不是很清楚。比如S7300的I/O点地址在组态王里面应该怎么定义成什么类型?组态王的按钮信号又怎么定义,怎么写到PLC里面呢。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采用下面的对应关系:
组态王 plc 含义
A Q 数字量输出寄存器
M M 位寄存器
DB DB 数据块寄存器
E I 数字量输入寄存器
T T 定时器
Z C 记数器
按钮信号和数字量关联,这个数字量可以定义为m0.0 i0.0等

楼主:
我按你说的做的话。。老是说寄存器出错

楼主:
对于E、A寄存器,组态王不支持直接以I/0离散变量的定义,只能以字节(BYTE)形式存取,每一个BYTE类型(8个BIT位)对应8个开关量的输入或输出状态,即BYTE的0-7位分别对应输入或输出的0-7开关量通道,如果想显示或控制某一开关量通道的状态,必须使用组态王提供的BIT()或BITSET()函数进行取位或置位。---
---------------------------------------------------
在一段我看得不是很明白。。。

楼主:
那位高手能发个实例给小弟的话最好了。liangjixing@sohu.com

楼主:
现在小弟已经把E/A输入的问题弄明白了。但是怎么把组态王的开关信号写到S7300里面还有疑问,特别是数据块。我不想直接就写A寄存器,比如一个HMI上的一个开关我在S7里面定义为DB20。DBX3。2组态王上怎么能连接上这个数据。组态王的定义是DB10。2这样的格式。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