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没有显示

楼主(2005-11-08):
大家好!
我有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37kw的加电没有任何显示指示灯也不亮。哪有原因。

网友A:
运行指示灯会不会亮啊

网友B:
运行指示灯会不会亮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充电电阻有没有问题?或模块有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两位大侠你们好!
变频器加电后,驱动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控制板上的运行指示灯不亮报警灯也不亮。
驱动板上的变压器有两路到控制板。检测二极管是好的。但就是没显示

网友C:
是否是控制板上的通讯插头接触不好呢?

网友D:
你先看看你的面板是不是接触不良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看看充电电阻和内部的模块有没有问题 我公司是维修三菱变频器的有意联系请打这个电话 053186560959 董

楼主:
我都用表测量了没事。我把它的控制板和显示面板,换到另一台变频器,就行。

网友A:
那有没有什么故障代码啊
你可以看一 下充电电阻是否好坏
2,你把控制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