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干扰问题?

楼主(2005-11-08):
我公司现有一台扭矩在线检测装置,主机研华,软件为MCGS,数据采集干扰很大。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

网友B:
硬件上考虑 共地, 软件上考虑滤波  肯定能解决
如不行 可  聊聊   msnwyh@msn.com

网友C:
通过屏蔽、接地、加隔离等措施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B:
有2个方法:
1. 检查检测装置所有电源的接地,要求所有电源的接地共接, 所有电源的接地后最好要大地.
2.采用软件滤波.软件滤波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