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动测量问题

楼主(2005-11-08):
系统控制工件运行了一个设定的距离,但是究竟运行了多远?是正好还是超过了或还没到位?偏差多少?在不采用光栅尺的前提下如何测量?最大运行距离为1000mm,要求精度为5m。哪位高手能给出高见。谢谢!

网友A:
可用datasensor帝思的距离传感器S80-MA-5-YO1-NNIZ,检测距离0.3~4m,最大误差1cm,具体资料可查:www.ds-sensor.com

网友B:
如果你的负载恒定,运动的速度不是很快,你可以使用步进电机来拖动负载,并且步进电机轴端加编码器来检测,5um的精度能做到。

网友C:
用一个位移传感器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D:
"最大运行距离为1000mm,要求精度为5m"
这算是个什么要求?

网友E:
呵呵
小子认为精度既然是5m而最大的行程是1m那么就可以不去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