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继电器和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1-08):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你的不同要求选择啊,一般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小,动作可比接触器频繁.
一般继电器用于控制电路,接触器用于主回路或马达等的大功率电器通断.

网友B:
交流接触器也有小电流的,一般交流接触器和热过载继电器配合使用,起保护电路的作用.
继电器一般是通过小电流来控制大电流,主要起控制作用!

网友C:
接触器一般价格高些,主要是容量,灭弧完善些吧

网友D:
中间继电器是用在控制回路上面的!接触器是用在主回路上面的

网友E:
小电流时可互助

网友F:
继电器常用于操作回路,接触器常用于主控回路,结构及电器参数有很多区别,可查相关资料。

网友E(2007-07-29):
控制方式相同,只作逻辑设计,对触点容量无要求时可通用.

网友G:
继电器:输入与输出发生阶越性变化:如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温度继电器,是在输入一种状态信号时,输出发生另一种状态,一般在控制回路中.常用的为中间继电器,它上小电流转化大电流.
接触器:远距离频繁接通和分断的电器,一般用来控制电动机,也可以控制其他负载.

网友H: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I:
总算有人问了,省得有些人总是乱用了,认为继电器可以分断小的电流就用来控制小电流的设备的启停了,两个设备根本就两个概念,真不知道乱用的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J:
继电器常用于操作回路,接触器常用于主控回路

网友K:
电流有大小,寿命有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