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不启动问题

楼主(2005-11-08):
手头有一台富士G11机器,无论外部还是面板控制都不启动,RUN指示灯亮,液晶上也显示“RUN”,但液晶还指示在STOP状态,频率为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当然可能是控制板坏,但还是希望不是这样,谢谢!

楼主:
另外谁有富士7.5G11S的主控板,多少钱,谢谢

网友A:
参数如果能打开则初始化试。

网友B:
可能是控制板坏

网友C:
我有联系13366859975

网友D:
我也遇见过你说的情况..是检测电路问题引起..主板我有的13857355446

网友E:
李春发说的对,初始化后用"^"键将设定值升上去
(RUN指示灯亮,液晶上也显示“RUN”,但液晶还指示在STOP状态,频率为0,???)

网友E:
我有原装新品行货13701089630

网友F:
应该没坏,先初始化,看面板能否操作

网友G: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H:
是主控板坏掉了,本公司有富士的配件,都为原装进口,如有需要请联系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H:
是主板坏掉了,本公司有富士配件,都为原装进口,价格优惠,如有需要请联系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I:
不一定是主板坏,应该是有检测电路有问题,请检测一下脉冲变压器左方的三极管等小贴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