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警问题

楼主(2005-11-08):
各位高手,我做了一个报警的控件,在报警记录里都定义好之后,选中了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怎么无法激活?上面的窗口到75%,下面的到6%就没反映了,是不是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啊,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报警组态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to:激情如火
那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你的wincc如果是5.1的版本的话,请加装补丁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的是6.0啊

网友C(2006-07-24):
补丁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D(2007-09-06):
补丁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