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用流量计

楼主(2005-11-08):
请问油水混合液选用何种流量计,并且能测双向流。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难题。

网友A:
没有帮你解决问题,何谢之有?

网友B:
这估计只能用体积流量计了,但是能测双向流的可能不多的。

网友C:
双向流不好解决.楔形流量计最合适,只须解决差压换向,用正反双差压应该可以.还须解决二次表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