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问题

楼主(2005-11-08):
各位高手:我用控件做了一个报警窗口,在报警记录里设置好之后,选中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怎么激活到一半就没反映了(上面的进度到75%,下面到6%),是什么问题啊,望大家不吝赐教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等...
系统正在运行中,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不好,等的时间就长些,或者死机,这算不算是WINCC的不足的地方
我每次运行到这个时候都要等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