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定转子线反接电机能否旋转?

楼主(2005-11-08):
也就是说把电机的转子线圈送了380v电压,定子接了电阻.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这倒没试过,大概会冒烟吧。

网友B:
没必要做那样的实验吧?

网友C:
呵呵呵,倒有可能会转的,瞬间,然后玩完……

网友D:
没有试过.不过转子接电源.要顶开关.瞬间.

网友A:
勃龙工控:
没必要做那样的实验吧

网友E:
不可能旋转,还有可能烧毁电机!!!!!!!!!1
原因有:
第一,转子绕组加入380v电源后,变成了电枢绕组。那么,转子就成了电枢绕组,其电动机结构变成了直流电动机的结构。在接入交变电压后,作用在转子上的电磁转距也是交变的,其转距的和为零~~~~~~
第二,转子绕组加入380v电源后,在定子绕组会感应到很高的电压。(其原理类似于变压器一次和二次接反的情况)如果定子绕组串的电阻不合适,会在瞬间因过流而烧毁电机

楼主(2006-04-01):
我见过的,用了一天以后烧的.22千瓦绕线电机.查为何烧的时候发现的接线错误.

网友F(2006-05-05):
会转的然后玩完……

网友G(2007-07-18):
这得看转子的额定电压是多少,一般比定子额定电压低,也就是说比380V要低一些。所以电机很可能会烧掉。

网友H:
肯定会冒烟。我刚上班的时候出过这样的错。结果电机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