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有适合测量运动中带钢的设备吗?

楼主(2005-11-08):
我厂生产高频焊接H型钢,原材料为带钢。现需要测量带钢究竟走了多长,用机械式计米器易发生滑动,极不准确,造成的误差较大。电子式计米器配合光电编码器是一种方案,但有无更好的方案,还望众大虾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要投资20_30万的系统,里面有算法,你们可以接受吗?
QQ:40331791, EMAIL:LAISHUTONG@163.COM.

网友B:
能否将工作过程发张图片我看一下
gz1242005@yahoo.com.cn

网友C:
可用旋转编码器+计数器
如果是定尺,用电磁铁即可.
用光栅不划算

网友B:
doggob :将你的E-mil:告诉我给你发个图纸过去一看.

网友D(2005-12-08):
编码器和计米器就很好呀,如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就更好了,不怕掉点抗干扰。E-Mail:yoohy0118@163.com

网友E:
用一轮子放带钢表面(轮子背面有弹簧加压),轮子外圈包一层橡胶(这点很重要),然后用联轴器接到编码器,精度应该很高的

网友B:
doggob :将你的E-mil:告诉我给你发个我特别给你画的图纸过去看.

网友F:
我公司有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可能更方便。直接对准物体测量。在钢铁厂有广泛的使用。而且环境温度工作比较恶劣的场合用都没问题。www.spntech.com LT2000P 或 ELDP系列 最长1000米 精度0.15MM-0.3MM 都有 如果你觉的方便也可以联系我021-5887115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