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的作用

楼主(2005-11-08):
说起OPC自然少不了COM,我也看了一些相关介绍,上面对COM的介绍都说得很书面化,非专业人士比较难看懂,请高手用简单的话表达一下COM的作用,谢谢!

网友A:
COM是组件式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的英文缩写,是组件之间相互接口的规范,是OLE(Object Linking & Embedding)和ActiveX共同的基础,其作用是使各种软件构件和应用软件能够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方式进行交互。

网友B:
 COM是啥???
 COM是对像的再封装,通一对外接口的对象,你如果玩过高级语言编程,知到对象的话,那模在用VC++编的对象,对用VB的用户来说,是不可用的,如何解决!
 为了解决该问题,微软提出了COM.
 既在编写对象的同时,定一出对象对外的统一接口,而这种统一的接口,不受编程语言限制,你用C++,VB,PAS,语言都可对对象进行操作,最大可能的使程序能重用.
  DEMO:
  养的狗是对象.
  喂狗食的槽是函数.
      在没有COM前,甲伺养员和乙伺养员比须每人搞个喂狗食的槽.
 有了COM,那只用一个喂养槽,不关,甲,乙都可进行对对象狗的喂养.

  DCOM严格讲是跨网落的对象操作.

这是本人对COM的理解,不知对不对,不过应该8,9不离十.

网友C:
比方不太恰当,也有失风范,但还算形象的表述了com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