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H1网络设计及布线安装应考虑的问题

楼主(2005-11-08):
FF-H1网络设计及布线安装应考虑的问题
现场总线是当今自动化领域技术发展的热点之一,它适应了工业控制系统向分散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方向,导致传统控制系统结构的重大变革,形成了新型网络集成式全分布控制系统,即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基金会现场总线FF系统作为低宽带通信网络,把具有通信、控制、测量等功能的现场自控设备作为网络节点,由现场总线把它们互连为网络。
一、H1网络拓扑结构及实例
基金会现场总线分低速H1和高速H2两种通信速率。其中H1的传输速率为31.25kb/s,通信距离可达1900m,可支持总线供电,并提供本质安全。而高速现场总线H2只可采用总线型拓扑结构。H1网络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

株洲治炼集团有限公司6#沸腾炉电气、仪表测控采用了Emerson公司Delta V控制系统。它包括5个网络节点,1个工程师站,2个操作员站,1个调度监视站,1个控制器。控制器下挂有1个AI卡(8通道,4~20mA),3个H1卡(2口),1个Serial卡(2口)。3个H1卡下挂4条现场总线,每条H1总线上挂有11台现场总线型仪表。现场总线型仪表有Rosemount公司3051压力、差压变送器和横河川仪EJA差压变送器;Fisher公司DVC5010F、DVC5030F阀门定位器和Smar公司FY-302阀门定位器;Rosemount公司3244和848T温度变送器。最长一条H1总线有600多米。FCS网络硬件配置实例如图2所示。

二、网段的基本构成部件
H1总线在过程自动化领域已得到广泛支持和应用。FCS的现场设备与控制系统的连接完全不同于传统DCS,它是在一条H1网段上挂接多个现场总线设备,完成现场的智能化仪表、控制器、执行机构、分散I/O等设备间的数字通信以及与控制系统间的信息传递。H1网络的基本构成部件有现场总线接口、终端器、总线电源、本质安全栅、现场设备、中继器、网桥、传输介质等。典型FF总线网段如图3所示。

三、布线安装
现场总线网络布线安装时应考虑现场总线设备的安装位置、测量干线及支线的长度,选择电缆类型;当H1选用总线供电时,必须计算电源供电电压;电缆的接地、极性与屏蔽。
1.传输介质
H1总线可支持多种传输介质,其电缆类型可分为A无屏蔽双绞线、B屏蔽双绞线、C屏蔽多对双绞线、D多芯屏蔽电缆。FF对采用不同缆线时所规定的最大传输距离见表1。

由此可见,首选现场总线电缆是A型,能为单个网段提供1900m的最大传输距离。在采用任何其他类型的电缆前,需验证电缆特性,以确定其适用性以及采用后能提供的通信距离。一条网络可有几种类型的电缆混用,但必须遵循下式:
LA/MA+LB/MB+LC/MC+LD/MD≤1
式中LA~LD为每种电缆的实用长度,MA~MD为每类电缆的最大长度。
例如,某H1段需要混用的A型电缆1200m,D型电缆160m,则:
LA/MA+LD/MD=1200/1900+160 /200=1.43。结果大于1,不能混用。
如果A类电缆改为1000m,D类电缆改为80m,则:
LA/MA+LD/MD=1000/1900+80/200=0.93。结果小于1,可以混用。
2.总线长度
现场总线网段由主干和分支构成。不同类型的电缆对应不同最大长度,长度应包括主干线与分支线的总和。如可选择分支长度,则所选长度越短越好。如果决定在每个分支上安装的设备数不止一个,那么可以根据所需设备数从表2选用建议的分支长度。

3.总线供电
当H1选用总线供电时,须计算供电电压。供电电压取决于总线电缆长度及电阻。在网段上如有两线制总线供电设备,应确保有足够电压可驱动它,每个设备至少需要9V。为确保这一点,在配置现场总线网段时需知道以下情况:(1)当前每个设备的功耗情况;(2)设备在网段上的位置;(3)电源在网段上的位置;(4)每段电缆的阻抗;(5)电源电压。
举列:假设电源电压为19V DC@ 350mA,最低设备电压为9V DC,每台设备功耗为20mA,电缆最大压降为10V DC,电阻率22Ω/km×2=44Ω/km。计算确定在离电源0.6km处接7台设备和在离电源1km处接6台设备的网段是否可行。压降=电流负载×回路电阻。
(1)计算通过前0.6km的13台设备的电流所导致的压降:
260mA×44Ω/km×0.6km=6.864V DC
(2)计算通过后面0.4km的6台设备的电流所增加的压降:
120mA×44Ω/km×0.4km=2.112V DC
(3)确定总压降
6.864V DC+2.112V DC=8.976V DC<10V DC
压降计算表明,该布局方案可行。
4.现场总线的接地、屏蔽与极性
(1)接地。现场总线网段不允许有任何接地。否则,将会引起这条总线上所有设备失去通信能力。任何一根导线接地或两线接在一起,会导致通信中断。
(2)屏蔽。现场总线电缆最好还是被屏蔽,沿着电缆的整个长度仅在一点接地,且屏蔽线绝对不可用作电源导线。接地点超过1个会导致接地回路的形成,且意外电流会使通信中断。当使用屏蔽电缆时,要把所有分支的屏蔽线与主干的屏蔽线连接起来,最后在同一点接地。
(3)极性。对于有极性的现场总线设备,须考虑信号极性,所有“+”端必须相互连接,“-”端也必须相互连接,才能得到正确信号,否则将不能进行通信;对于无极性现场总线设备,可在网段上按任何方向连接。

网友A:
讲的不错,欢迎多发表类似主题。

网友B:
对啊,要多多发表哦!

网友C(2006-05-18):
请问:总线的电源怎么选择?上面的电源电压为19V DC@ 350mA是交流电源吗?回复请发到yanggeng0511@gmail.com
谢谢!

网友D(2006-06-22):
讲得很好,欢迎多发表类似主题!

网友D(2006-10-13):
总线电源需要用专用的直流源,可以吸收通讯信号带来的电源波动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2007-02-09):
很高兴和你交朋友

网友G(2007-06-10):
大家可以参考FF基金会的工程指南。不过工程设计要留有余度

网友H(2010-09-15):
FF-H1电缆可以和PROFIBUS-PA电缆通用,两者结构一样,电性能一致,只是前者护套颜色为橙色、后者护套颜色为蓝色。

推荐国产电缆型号:STP-100Ω(for FF & PROFIBUS-PA) one pair 18 AWG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I(2019-07-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