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S系统中,串口放在哪儿合适?

楼主(2005-11-08):
在DCS外接系统/设备中,少不了串口,那么串口放在哪儿比较合适?是用PC挂?还是直接用DPU挂?

网友A:
您的系统是什么系统?本身不带串口吗?

楼主:
xiaolifeidao:
   很多的DCS系统本身不配专门的串口卡或模块,即便是有,数量也很少。在很多大型的工程里,DCS系统之外的其它智能设备很多,串口的使用量很大,目前有两类做法:一是用单独的PC插通用的8路或12路、16路串口卡,二是用DCS系统的DPU用总线挂DCS的串口卡/模块,我是想和大家讨论讨论这两种工程方式!

网友B:
串口通讯是DCS系统通讯经常遇到的,目前成熟的工程方式有二个。一、通讯站,也是目前很多厂最常用的工程方法是,DCS系统单独配置一台或几台通讯工作站(用工控计算机或普通计算机),插串口卡,和外系统或其它智能设备通讯,这个通讯根据需要能够做成双工的即不是光采集数据而是可以执行控制命令的。这种方式设备成本很低,工程实现很方便。
二、也就是DCS系统自己有单独的串口模块,和它的I/O模块一样可以分散布置在DCS系统装着的DPU的现场控制站里,利用这个串口模块和外系统通讯,完成对象的测控任务。这种方式的实现要看具体的DCS系统功能,看它有没有这种串口模块,目前国内控制系统好像就电科院的EDPF-NT有这个模块,和利时公司的MACS没有这种模块,上海新华的XDPS-400+也没看到有,我想不是这个模块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而是这个串口模块使用率实在是不高,所以大家都没有单独去开一个分布式串口通讯模块的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