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GX-SOFTWARE

楼主(2005-11-08):
我有一台機,現在要對其修改一部份程序,可是下載下來的程式註解不知是何文字(原程式是日文版的軟件編輯的),我現在想要改其中文,請問各位該如何設置?

网友A:
装南极星,能将日文转换成中文显示!

网友A:
装个南极星,日文注释能够转换成中文显示

楼主:
楼上的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1 首先你要用PC机或是笔记本把PLC中的程序上传
2 打开PLC软件的注释功能
3 然后使用南极星软件转换成为中文
4 保存你的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