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3报F29,其原因?

楼主(2005-11-08):
有一台6RA23装置,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报F29,查说明书;来自EEPROM存储器的参数值在接通电子设备电源后立即被送入到操作存储器(RAM)。可能原因:

—没有用此软件“建立工厂设置”

—出现过多的EMC干扰

—使用“建立工厂设置”功能,写保护有效(跨接器XJ1被设置在2~3)。

处理办法:

1)、将XJ1接在1~2间

2)按工厂化设置步骤进行设置

3)再启动,报F02故障。查说明书说是相序错,实际上相序是对的。当时检查参数P93=1,P98=400(是设置后的参数)

4)取掉XJ1,再次送电,仍报F29,查参数P93=3,P98=900V(又变成不正常的参数)。

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没办法,只好不取短接线,同时将故障F02屏蔽掉。带电阻负载试机,可以正常运行。

换成电机以后,又报F12故障,故障表显示“电流实际值》额定整流器电流的300%”

电机是好的,无任何负载。

装置到底有没有问题,可能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A(2007-04-18):
估计是电流检测有问题!你查查检测电路.另想问一下F23是什么故障啊?谢谢 我这里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