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的问题

楼主(2005-11-08):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变频器在喷泉行业使用的案例,设计采用了直流母线并联的方式,据说有节能的作用。并且,由于并联后,总电容增大,当变频器并非同时减速停止的情况下,制动效果也比较好。
小弟想了解一下具体这种方式的好处和缺点
不知道那位大虾可以告知!

网友A:
公用直流母线好处很多,应用这项技术必须注意;1、变频器的选型,变频器的推动电路必须自带过流保护或直流母线有过流保护。有些简易变频器是不行的。2、单个变频器母线上必须加装无感吸收电容。3、可以用自动空气开关将单个变频器与母线连接。以作隔离与保护。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更稳定
制动时节能

网友C:
经常有一些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另一些电机处于电动状态时这个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D:
有没有见过进口纺织生产线(纺锦纶的),就是用直流母线供电的,电压非常稳定.

网友E(2005-12-29):
直流母线并联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坏整流模块了 会不会把其他变频器也烧坏 因为总的整流模块部分功率不够了

网友E:
直流母线并联的情况下 几个变频器是否应该功率相当

网友F:
直流母排并联的方式用在大型的传动行业比较多,这种方式是在变频器前面增加一个功率大于所有负载变频器总和的整流器(实际上就是不逆变的变频器、逆变环节由负载变频器解决),进线电抗器。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将减速和制动环节的再生能量回馈电网,对于节能很好,另外这种方式节省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当然整流器的价格不小,所以一般中、小型的传动案例很少用这种方式!^_^
另外在连接到直流母排的负载变频器进线处一定要安装快速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