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2卡采集数据相比真实值波动较大

楼主(2005-11-08):
我用12位AD卡pci-9112和6位的万用表采集同一数据源时,在设备和pc以及模拟地都很好接地的前提下。万用表数据在3V十分稳定,而AD卡在2.7~3.3V间跳动。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设备为+/-3kV高压电源,数据为回读口上正电压0~3V。
    另外,若用12位AD卡和6位的万用表同时采集电压为3V的电池或可调电源数据时,两者数据都在3V很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此致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继续等

网友A:
分辨率不同。

楼主:
感谢zxldzf的回复。如果是分辨率不同,那么pci卡采集电池或可调电源数据3V时,也应该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啊。实际却非常稳定,能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测量设备数据时连各位都精确不了,无法反映设备的真实值。附:labview6,采用AI Read Channel.vi,ADrang=1,single-ended方式。继续等~

网友B:
若改用差分(差动)量测呢?

楼主:
感谢GaryLin的回复。准备改用差分试,另外想通过减去本底和求平均的方法看看。担心没找到真正原因,以上方法不回凑效。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虾们出来指点一下啊.

楼主:
对这里寄予这么大的希望,结果等来的还是失望,哎。

网友B:
若您的信号源是 floating 的, 可以试试此文中的 Figure 11.
http://zone.ni.com/devzone/conceptd.nsf/webmain/01F147E156A1BE15862568650057DF15?OpenDocument
Figure 11. Floating Source and Differential Input Configuration

楼主:
虽然问题依旧,但还是要感谢GaryLin的回复,谢谢!问题解决后我会在后面跟贴,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网友C:
因为数据采集是各非常短的时间采集一次,所以数据有快速采集到的尖峰电压,所以有变化,由于电池没有尖峰电压取值稳定。
对策:取数后取平均值。

网友B:
1. 万用表可能有内建平圴数的功能, 若是如此, 则您不容易看不到其信号之跳动.
2. 可用示波器来查看信号源, 看是否如 A/D Card 的量测结果一样.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
同意上述观点。数据采集卡,我用过9114的采集卡。万用表我用的FLUKE189的高端产品,分辨率高,反映时间快,价格将近5000元。一般来说,这种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为求测量数据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可在采集卡的各通道与地线之间连接100nF的无极性电容进行滤波,这样效果会好很多。用300MHZ以上的示波器进行观测,可以验证一些判断的真实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到目前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经分析问题可能是因为默认采样频率过高,将ms级的干扰信号也一起采集了。请教了一下相关人员,知道万用表采样频率属于s(秒)级,只能对慢信号进行采集。目前用AI Cont Read Channel 2-byte.vi进行采集,采样频率10000,输出数据需要进行D/A转换。用AI Cont Vscale 2-byte.vi或AI Vscale.vi实现转换,新问题是在输入为array数据时,或是用For循环将array转换后输入。在输入“Reading”端数据正确,但输出“Voltage”端没有数据。即使这个问题解决,采集设备数据是否波动还不得而知。难啊!对了,采用并电容(1微法电容,103电容并在一起)的方法没有效果。

楼主:
另外不采用AI Cont Vscale 2-byte.vi或AI Vscale.vi也能实现D/A转换,但不知道具体算法。Digital  Analog如何实现以下数据转换?
                57152对应+7.44V
                37658对应+0V
如何转换?digital指AI Cont Read Channel 2-byte.vi输出数据。

楼主:
今天心情不错,问题已经解决了,究其原因还是采集频率的问题。现在D/A转换上问题也解决了。现场测试采集数据非常稳定。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帮助!

网友F(2006-04-15):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你能否详细描述下你的解决方法,谢谢了。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