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检测

楼主(2005-11-08):
 请教各位,我使用了川仪压力变送器与OMRON PLC采集信号,但怎么也不行,请指教?
我PLC的接线没有错误.

网友A:
PLC的模拟量模块是需要参数设置的,请对照一下说明书,看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模拟量的采集需要设置DM值的,通过程序读取相应IR值。

网友C:
楼上:能否具体说一下怎么设置呢,我没用过模拟量

网友D:
检查压力变送器有没有24V

网友E:
1.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范围是多少?是否为PLC可处理的信号!
2.DM区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你的模拟信号是电压信还是电流信号。
你用的是什么PLC,
我对模拟量这方面比较了解,
我可教你。

网友G(2006-02-10):
模拟量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PLC的具全型号是什么,不同PLC,不同模块的模拟量设置是不一样的,不能将中型机的设置套用在微型机上,还有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H:
编程手册有介绍的好好看看

网友H:
编程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I:
具体是什么不行?是信号不能处理呢,还是信号不能读取?一般模拟量的控制主要是接线正确,然后还有程序的正确。请仔细检查。

网友J(2006-03-13):
看编程手册

网友K:
看编程手册和模拟量模快的操昨说明.

网友L:
电流反馈可以直接接受,如果是电压反馈,那就要加放大的电路了
因为电压反馈是0-20mv,但plc接受的是0-10v。所以要放大

网友M:
很简单的测试
你先用万用表打下压力变送器有输出没
就知道那里错误

网友N:
你没有把情况描述清楚,别人不好帮你的。

网友O:
首先要确认你使用模拟量模块的型号,根据型号找到这种模块的详细说明书,里面会很清楚的讲到根据信号的不同需要进行软件设置和硬件跳线的.

网友P:
谁让你用日本货的,活该

网友Q:
模拟量需要编程设置初始化后才能有效,这点很差劲,比欧美的烂很多

网友R(2006-12-02):
baitaigangy说的很对,PLC的模拟量模块还分辨的问题,我最近也刚做了一个模拟量信号控制的东东,我都把模拟量信号采集与输出都各做成,A/D ,D/A模块~~~很方便的
但就是不知道如何把采集的模拟量信号转换后,把数据比较后(和谁比较?),然后输出结果给D/A???

网友S:
首先要设定模块,模块里面有设置输入类型的,如0到20ma,0到5伏等,根据你的压力表设置好。再设置模块的地址,根据模块的地址设置相应的DM区,因为不同的地址存的DM区不一样,还要在DM区里面设置相应的输入类型。

网友T:
这个问题多了,要在程序里设置AD的,

网友U:
最好请问一下哪个川仪压力变送器的厂家,看他们这么说的

网友V:
同意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