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5-11-08):
各位前辈大家好,谁能不能给我确认一下ABB ACS400中的模拟输入毫安信号范围究竟是0~20mA还是4~20mA ?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A:
大多数变频器都是0~20

网友B:
我的老师曾说4~20 更利于A/D转换

网友C:
可以是0~20mA也可以4~20mA用户可自已设定

网友D:
啊六是高手

网友D:
有跳线的

网友E:
在参数设置里面可选的,除了电流信号,还可以选0-10V的电压信号,根据现场情况设置的。

网友F:
0~20mA一般不用,因为0mA很危险。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我第一次来这里,没想到这里那么好.那个具体的参数组我找明了,只是我这里这段时间特背,不知什么原因接连二三地烧了三台ABB ACS400系列的变频器,一台是六脉整流桥烧毁,一台是刚接上电源空载状态想设置参数就炸了两个小电容(是电源线旁边不远两个小扁绿色电容,我也不知是做什么用的.),还有一台坏在那里还没查明.我这里的情况是浮地电网,但母排对一相对地绝缘不好.是不是电源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那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那两个小东东不是电容,应该是压敏电阻,检查一下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G:
一般是0-20MA,可以试一下,可用偏置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