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传感器与PCI6221

楼主(2005-11-08):
请教各位小弟刚学labview碰到这样问题
我买了一个传感器它出来才几十伏的电压,现在我手上有PCI6221的数据采集卡
请问PCI6221是不是可以采集这个传感器信号?要不要买一个放大器把信号放大了再采集呢?或是直接买个出来0到5伏的传感器变送器再用PCI6221呢?
多谢了

楼主:
传感器它出来才几十毫伏的电压,不好意思写错了

楼主:
也就是PCI6221的采集信号分辨率问题吧(能采集到几毫伏的电压变化吗)?

网友A:
最好放大。几十毫伏的信号可能比噪声还小。

网友B:
放大 避免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