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监控报警时如何播放音频文件

楼主(2005-11-08):
求救:报警条件下,播放一个WAV音频文件,怎么搞?

网友A:
使用VBA,声音播放函数

网友B:
  如果是开关量,就直接用PlayWave~

网友C:
尽量不要在alarm setup中设置

网友D(2006-03-28):
用API函数

网友E(2007-04-25):
能否给一段VBA的代码,谢谢!

网友F:
用控件函数

网友E:
to 心烦:
能否具体一点

网友G(2008-01-25):
现在有些用户提出要声光报警,这个会用得上。

网友H(2008-03-18):
解决RSview32报警问题
琢磨半天终于有点结果,现给大家看看,能实现RSview32的重复的不同声音的报警。
基本满足了应用的要求。
首先说定义标记。
一个报警要求有三个标记。1一个是监控量的,2一个是警报确认位的,3最后一个是警报握手位的。
其中2确认和3握手位均需要开关量。
在监控量设置警报,主要设置握手和确认位。分别把剩下的两个变量连接进去。如:
1为监控量
2为报警确认
3为握手
标记就可以了(具体项目中根据标记该相应名称)
下面编VB脚本
具体如下
Sub yyy()定义名称
Dim b1 As Tag定义变量B1
Dim b2 As Tag定义变量B2
Set b1 = gTagDb.GetTag("3")把3的标记赋值到B1(握手位)
Set b2 = gTagDb.GetTag("2")把2的标记赋值到B2(确认位)
If (b1 = 1) And (b2 = 0) Then握手位和报警同时置1.确认为为0时,发出警报。条件不满足时不发出声音
gCommand.Execute "playwave " & "123.wav"报警声音
Else
End If
End Sub
保存到VB脚本理
接下来是设置事件:
新建一个事件
操作中填写VBaExec ***(你保存的VB文件名)
表达式填写系统变量system\BlinkFast(每隔100毫秒改变)
然后设置的内容就完成了
画面部分就是一个报警单和一个开关
×××说明一点,握手位是需要开启的,我还不知道怎么让系统自动运行,担可以做个键,让它运行开启握手位。HandshakeOn是开启命令。

其实我这个程序的目的就是让事件触发器每100毫秒查看事件,一但满足条件就发声。不用系统自带的声音报警。文字可能不能表达清楚,请见谅

以上就是过程,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担确实是可以实现的。我也是新学者,在学习中也很无助。所以我希望大家互相帮助一下。一句话就可以让大家少走弯路。如果大家还不明白就联系我。我愿意和大家共同探讨一起进步!!谢谢!!
雨!!QQ744616253

网友I(2008-07-22):
楼上的很不错,顶。。。。

网友J(2008-09-10):
PlayWave ,开关量的,做个事件文件,就可以播放音频文件了,我们用的是,wav格式的音频文件,效果很好

网友J:
PlayWave,可以连续播放不同的音频文件

网友K(2009-02-06):
RSview中做语音报警用事件方便,iFix 中用调度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