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轧机~

楼主(2005-11-08):
各位朋友~最近我在一个工程上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冷连轧机轧板时候,在线速度不一样的情况下,他轧制出来的板子薄厚差异很大~这样轧出来的板子在带头和带尾超差大概得有10道左右~请问这是那里的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啊,你查查轧钢吧

网友B(2005-12-15):
可能原因有:
1.左右转向辊上的测速编码器的精度可能用问题。
2.液压压下的压力是否稳定。

网友C:
速度、张力、压力是3个控制板带厚度控制变量;速度变化,厚度自然会变化,这是正常的,尤其是薄板带时,速度对厚度的影响会更大。

楼主(2006-07-17):
正如"lucyduan"所说的~
他们的机械采用的是电动压下~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再所难免了~
毕竟在板厚的控制上没有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D:
很有可能是谐波的问题,你们轧机是交流和是直流啊,你都没说.请你说清楚点好吗1`

网友E(2007-05-18):
现在冷轧有板厚控制,带头带尾的厚度无法控制主要是张力和速度无法控制照成的,带头在进轧辊时冲击电流过大等原因,目前好象没有什么消除的方法.

楼主:
对于电动压下的轧机来说,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