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400CPU的PID控制回路数

楼主(2005-11-08):
有谁能告诉我S7300/400的CPU能完成多少回路的PID控制运算?
曾经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有的说样本上有,可我没查到;有的说了个奇怪的算法,明显不对。始终没得到确切的说法。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够赐教。 多谢了!

网友A:
414推荐20
417推荐150
选型样本上这样写的,不过实际可以超过吧,SAMPLE时间设长点.
S7200的PID有自整定,原来S7200是买的;
S7300/400的PID没有自整定,原来S7300/400是自己开发的.
由此可见...

网友B:
一般8个

网友C:
没有明确的限制数,看你程序的大小,我用314都做过12个PID,原来老样本上说只能做8个的,现在都不提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应该不止8个 我用400的做过16个回路
现在一个项目有60个回路,不知到300/400的行不行?

网友D:
我刚完成一个项目,用414H做的,共做了39个回路也没问题。

网友E:
315-2DP能带多少个?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