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充电
ih std

楼主(2005-11-08):
在西门子的变频器说明书上说该变频器在一年内如果没有用,都得进行充电,请问怎么充电啊,上面有图,用桥式整流装置进行充电,请问是否有这样的专门东西,哪有卖?

网友A:
没有必要这样麻烦,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通电前先检查一下,搞好清洁和干燥。连接电源时加空气开关,第一次送电一送即断电,观察正常过5分钟再重复一次。若正常就可以正常通电了。

网友B:
那是防止变频器内部潮湿短路

网友C: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要求充电时用调压器慢慢升高电压至额定值。
这样较保险。

网友D:
同意精良的说法,好像是先加1/2的电压。目的是恢复电容的性能。

网友C:
谢谢楼上XD的捧场

网友A:
变频器内部有充电限电流的电阻,一般延时2秒左右才将其短路。一送电即断电,变频器内部电容充电后的电压没有达到设计的工作点。等放电再送电,目的就是恢复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