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楼主(2005-11-08):
请教各位大虾,我公司用j分度热电阻,测出的温度值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分2个原因:
软件:你的软件支持j分度热电偶吗?测的电压准吗,如电压准即为软件原因
硬件:检查一下,热电偶是不是与管道短路.要不就是外面电气干扰,有变频器吗
http://www.tiasky.com/

网友B:
只要在J分度热电偶测温范围内,一般测量值不稳定跟电偶本身关系不大.查找仪表,软件,补偿线,外部干扰,测温点,接触感温距离等

网友C:
可分2个原因:
软件:你的软件支持j分度热电偶吗?测的电压准吗,如电压准即为软件原因
硬件:检查一下,热电偶是不是与管道短路.要不就是外面电气干扰,有变频器吗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外部干扰.

网友E:
多是外部干扰.

网友F:
多是外部干扰,采取屏蔽,接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