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11-08):
   最近我厂一台设备出现PLC通讯问题,编写好的生产数据传输给PLC时经常出错,有时一次就成功,有时几个小时都不行.通讯电缆和插头都换了也不行.好苦恼!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我用485/422用线自己连的.没用标准电缆.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B:
通讯模板有问题吗?

楼主:
   屏蔽没问题,电磁干扰有可能吗?怎么判断有电磁干扰?谢谢!

网友C:
    这种情况通常除了干扰外,还有与电缆阻抗过低(易造成回波反射)有关。
    解决干扰,除了屏蔽,更要做好接地!消除回波反射,可在终端并联匹配电阻,直至最终更换专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