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模拟量信号转换的问题?急!

楼主(2005-11-08):
下面是我用的PLC的型号:PS307 5A(6ES7307-1EA00-0AA0)
                       CPU312 (6ES7312-1AD10-0AB0)
                       DI8/DO8*DC24V 0.5A (6ES7323-1BH10-0AA0)
                       AI4/AO2*8/8bit (6ES7334-0CE01-0AA0)
                       AI4/AO2*8/8bit (6ES7334-0CE01-0AA0)
传感器有压力计,流量计,氧分析仪。它们的输出信号都是4-20MA的电流信号。
以流量计为例来说吧,它的流量范围是3-30立方米每小时,我现在要把它输入到
模拟量模块当中进行控制,并且要进行一些比较(比如:当流量大于多少立方米
的时候我要进行哪些运算),我应该如何实现我的模拟量转换啊,这样既可以使
模拟量模块识别传感器的信号,又可以方便的进行运算??

我是一个PLC新手,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帮助,急用。。拜托各位,请指教!

网友A:
可以用fc105/fc106转换成实际量程

楼主:
我用这两个模块的话CPU就亮红灯,显示系统有问题。所以就想自己转换,请教你能告诉我如何转换么?

楼主:
不过用浮点数运算就没有这样的提示,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转换才是正确的,希望论坛的各位大哥指教指教啊。。急用!!

网友B:
//1
 A(
      A(
      L     #AI_INT
      ITD
      T     #DP1
      SET
      SAVE
      CLR
      A     BR
      )
      JNB   _001
      L     #DP1
      DTR
      T     #DP2
      SET
      SAVE
      CLR
_001: A     BR
      )
      JNB   _002
      L     #DP2
      L     #OFFSET1
      -R
      T     #DP2
_002: NOP   0
//2
 A(
      L     #DP2
      L     2.764800e+004
      /R
      T     #DP3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3
      L     #DP3
      L     #MAX_VALUE
      *R
      T     #DP4
_003: NOP   0
//3
 A(
      L     #DP4
      L     #MAX_VALUE
      >=R
      )
      JNB   _004
      L     #MAX_VALUE
      T     #DP4
_004: NOP   0
//5 A(
      L     #DP4
      L     #MIN_VALUE
      <=R
      )
      JNB   _005
      L     #MIN_VALUE
      T     #DP4
_005: NOP   0
//6
  L     #DP4
      T     #OUTPUT_REAL
      NOP   0
//AI_INT为你的输入信号
//OUTPUT_REAL为你需要的数值
//MIN_VALUE为下限值
//MAX_VALUE为上限值

网友C:
肯的是你对FC105/106没有很好的理解,特别是端口的格式搞错了

我不懂PLC,我不会武功

网友:
激情大哥说的对,用fc105/fc106就可以了~~只不过要再加一步转化成浮点数才可以

ih std的程序没怎么看。。呵呵~~只爱看梯形图~~不过最后的输出是REAL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FUNCTION_BLOCK FB40

VAR_INPUT
    Sim: BOOL;
    SimWert: REAL;
    UG: REAL;
    OG: REAL;
    Zeit: REAL;
    Bewertung: REAL;
END_VAR

VAR_IN_OUT
    AE: REAL;
    Ungefiltert: REAL;
    Gefiltert: REAL;
    Bewertet: REAL;
END_VAR

(* Simulation der Eing&auml;nge *)
BEGIN
    IF Sim = TRUE THEN
       AE := (SimWert * 276.48); (* Vorgabe im OP im Wertebereich 0..100 *)

END_IF;

Ungefiltert:= ((AE / 276.48) - UG) / (OG - UG) * 100;
Gefiltert := Gefiltert + (Ungefiltert-Gefiltert) / (Zeit * 10);
Bewertet:=Gefiltert * Bewertung / 100;
IF (Gefiltert<-1000) OR (Gefiltert>1000) THEN (*Bereichseinschr&auml;nkung, weil bei Filterzeit = 0 durch Null geteilt wird *)
    Gefiltert := 0.0;
    Ungefiltert := 0.0;
END_IF;
END_FUNCTION_BLOCK

网友E:
不错,就是用FC105哈

网友F:
用PLC做模拟量太难了,PLC主要用于顺控,我认为你选型方向有误.
应选DCS或基于PC的控制系统.
到我网站看看:  http://www.tiasky.com/
总价格大约为 Siemens PLC价格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