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做变频器调试的朋友学习一点机械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5-11-08):
这样对大家的工作有利.不是那么被动.机电是不分家的.

网友A: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哦!

网友B:
我也同意

网友C:
不但要了解机械知识,还要知道好多相关的控制,如液压,气动。
当然,还要了解相关的工艺,否则就只停留在表面了,无法深入。

网友D:
的确是这样,不过好难啊

网友E:
重要的注意事项:有很多的机械设备不能反转.建议您脱开负载,方向正确以后再加负载,速度先要慢一点.

网友F:
没错了,顶一下!

楼主:
建议各位做变频器调试的朋友把实际中遇到的机械问题拿出来讨论.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我接触过一些转动设备.知道点原理和经验.需要帮忙的话.请讲.我将关注本贴.

楼主:
做变频器的是推销员的成分大一些.可能我的要求有点高!

网友G:
支持 说的很好

网友H:
支持!最近2个云就在学.

网友I:
的确如此。

网友J:
活到老学到老,将机电一体化进行到底!!!!!!!!!!

楼主:
有问题.请讲!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2005-12-21):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我对机械方面懂一点.请大家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拿来讨论.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K:
顶一下,我以是做变频器的调试与维修的,在这段时间中以碰到过很我问题,想与大家讨论一下,比如,在生产胶袋的厂的切袋机上原来用的是松下的,(很老的机型)现换上一台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切袋长短不一,调参数以不行,该切袋机以是最老的那种,请问一下是不是关机械方面的问题还是现在的变频器比以前的变频器功能多了调试没有调好的原因,谢谢指点;

楼主:
没接触过这种机器,变频器在这台设备上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原来是好用的话,应该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请仔细描述一下。

网友L(2008-12-01):
你的变频器是控制切刀的吗?

网友M:
中国人做变频器大多只看眼前利益,谁还会去搞真正的开发,所谓的开发也模仿外国人。他们只关心能卖多少,开发多少市场,赚多少钱。管它机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