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作计数器?

楼主(2005-11-08):
计数电机的转过的距离,差不多在300hz
用的是东琦dc24v npn接近开关,但是
出现计数不准,又正好的,有少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头疼,
请教个位,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近接开关不准的话,可以用编码器来做啊,这样就会好多了,另外计数器也不能太烂的,有的计数器高速计速的时候不准确~!

网友B:
用金属接近开关,一般都可以。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计数器的计数频率和现场测的频率不匹配啊,这样也可能计数不准的.

网友D:
呵呵, 你的频率太高普通接近开关反应速度不够.有兴趣联系我.
www.techcore.com.cn

网友E:
可能是计数频率和现场测的频率不匹配,重新选型.

网友F:
故障原因可能有:1、传感器信号受干扰,2、仪表受干扰,3、响应频率。等。 看看美国红狮的仪表吧,经济性CUB5系列 ·LCD,正面反射或反面透射 黄/绿或红色背光LED ·0.46”(11.7mm)高显示数字 ·可编程小数点位置 ·前屏和远程复位 ·计数速度可达20Khz(高速输入) ·9-28VDC供电电源 ·用于累加计算的可编程预引比例因子 ·双向计数器,上/下控制 ·相位检出(加/加&加/减) ·分立的计数器和速率输入方式 ·双计数器方式 ·计数输入电压可达+28VDC ·NEMA 4X/IP65密封前屏 ■功能描述: CUB5在单一显示单元中提供3种功能(速率指示和两个计数器),在速率和计数显示中,手动和自动均可触发显示器。LCD显示(正像反射)-CUB5B000,红/绿背光LED(反面透射)。计数器可被编程为8种不同的计数方式中的一种(如:计数方式不仅有单向累加/减,有方向加减计数,还有分别对A、B项计数功能,以及X1,X2,X4倍频功能)。计数器和速率指示器以不同工程测量单位读取显示数值时应有相应的比例和小数点位置。输入A接受信号用于计数和速率显示;输入B接受信号用于计数显示或方向控制。在反符合计数方式下,全部输入信号被同时监视,为使计数信号不致丢失,选择适合或求两个输入之差作为最终计数。速率监视器可编程最小和最大修正时间。对于任何输入频率提供最优显示响应时间。整个单元封装在一个轻型高强度塑料壳内,带有一个清晰的可视窗。 CUB5可由任选 RLC Micro Line /传感器电源提供(MLPS0000)供电,直接安装于CUB5的背面。MLPS0000可接受115Vac或230Vac电源。 CUB5系列,是小型的计数器/速率表,可选1段预设置输出,输出状态可设定,输出时显示颜色改变;可选RS232/485通讯输出。红狮仪表功能多多,敬请垂询!上海先旺自动化021-64859191-311/313

楼主:
to:各位
     谢谢,这两天出差了
to: 美国红狮上海代理
     嗯,你说的有道理啊。怎样可以检测出来呢?加点防干扰的外围电路可以么?
to: yangshe
     我马上去看看,谢谢

网友G:
也有可能是重复系数以及临界的问题。要考虑传感器的直径以及检测距离的xy方向的范围。

楼主:
to   电气—工程师
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呢?

网友H:
接进开关不会有问题,计数不准是后面电路不好

网友I:
  如果速度很快有编码器会更好,低的用近接也行。但是近接的频率要快点的,不要半反应。

网友J:
速度快了。反应不过来。

网友K(2005-12-20):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频率较低,都在100HZ一下,我建议你用电感式的接近开关,频率在400HZ-1000HZ之间,另外也要用计数频率较高的计数器,
    lvpg8222163.com

网友L(2006-02-20):
最好用磁性的,因为电机有相应的干扰

网友M: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肯定不用,它的检测频率太低了,应该使用电感式,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定好检测频率;记数器的频率也是影响你检测的一个主要问题。用接近开关作为检测电机的转速本来就不是很准,何况你要检测电机转过的距离,建议使用编码器。毕竟接近开关的这种使用方法是它功能的一种延伸,而编码器才是干这个的。

网友N(2007-01-04):
考虑一下安装距离,最大开关频率一般都只能在最大检测距离的一半时达到,本来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就不是很长,由于振动能因素可能影响检测距离产生丢数

网友O(2008-09-08):
选择西门子的!其实不管光电,还是电感,电容的都可以当计数的,这个要看你的 介质是 什么属性的!我的 QQ512834940

网友P(2009-01-17):
请问一下6楼的日月剑先生:

我想用接近开关检测一齿盘的齿数,来测量一圆周运动的物体走的圆周距离。此物体做正反调整,要求在正反调整时能加、减计数,用计数器显示数据即可。用您推荐的红狮计数器能实现吗?

网友F:
回复:湘妹子

可以的。

不过,由于接近开关输出的只有一路信号,而加减计数需要2路信号来识别方向。如果这样的话,你还需要给仪表提供一个开关指令,告诉仪表正传,还是反转。欢迎垂询!

http://www.shlauto.com

网友F:
或者用编码器来检测。

网友Q:
接近开关记数精度好象没有编码器高哦!

网友R:
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一般只有在几十HZ,所以是不能满足你工作的要求,

一般感应电机频率在300HZ左右的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完全可以实现,性价比高如有问题请联系

电话:13858826184

QQ:178751974     dtjnyt@163.com

网友S:
我们厂里切粒机用的计数接近开关是p+f公司的sj5-18-n,速度有几百转应该是电感式的!

网友T:
很多传感器的检测频率都能到1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