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 和 台达PLC

楼主(2005-11-08):
通信速度太慢,刷新延时很明显啊。在者,如果PLC的485口和别的设备链接后,PLC的程序修改不能像三菱的一样通过触摸屏下载,实在不方便啊

网友A:
應該很方便的,其实很多问题是对产品使用步不熟悉所致,久了就习惯了。

网友B:
TO yudeng:
那你只有松下了.松下PLC---松下GT触摸屏---PC,两条线连接3个设备,PC既可以修改PLC程序,也可以修改人机程序,而且PLC可以在线修改程序. 应该比三菱还要方便的多吧.

楼主:
听说三菱也可以啊

网友C:
台达TP04G可用RS485和PLC通讯,这样编程口就可以很方便的监控和修改程序了

楼主:
关键是RS485口已经用了。和别的硬体握手通信。也就是人机少了一个通信口

网友D(2009-04-24):
請問大俠 , 誰有  TP04與 FX2N通信線接線圖 , 台達網站上的接法不能用 , 請各位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