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的拉矫机组

楼主(2005-11-08):
请问:有没有了解冷轧板的拉矫机组的工艺呀!现在我们厂的冷轧板的拉矫机组拉矫段的张力很不稳定!

网友A(2006-01-28):
两组S辊之间速度差控制延伸率,前后收放卷控制收放卷张力

网友A:
两组S辊之间速度差控制延伸率,前后收放卷机控制收放卷张力

网友B:
我调试过西门子6RA70,和ABB DCS500直流的拉弯矫直机机组,有需要请电020-87341303董生

楼主(2006-04-05):
谁有呀!1

网友C(2007-08-29):
S辊的同步没有做好,造成打滑

网友D:
我想不是同步没做好,应该是张力不够造成打滑

网友E(2007-12-07):
你们用什麽直流调速装置或变频器

楼主:
西门子6RA70

网友F(2008-01-24):
直流调速器是什磨的,有没有做卷径预设,或是没调好

网友G(2008-04-30):
这个问题没那么容易一句两句就说明白的了,张力不稳定的原因有很多了.

网友H:
需要看一下,动态补偿

网友I(2008-11-01):
你说的不是太明白,可能是张力设置不合适,或者动态补偿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