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plc对司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5-11-08):
各位高手
我现在刚刚接触plc对司服电机的控制
想了解一下 开始应该做些什么? 比如用到的控制指令啊
我现在用的是fx2n三菱plc 用不用的到特殊的扩展模块呢?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A:
不需要扩展模块,FX2N的频宽蛮大的
指令可以用PLSR 59 (有加减速脉冲输出)

楼主:
如果是fx1n的呢?
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B:
FX1n的有来控制伺服马达有指令FNC155-159点位控制,可以参考一下.2N的没有.1S 1N的才有.

网友B:
用不用到特殊模块,看你的控制要求了.及你的场合取决于精密程度了.如果只是简单的信号变换,再用就有点浪费了,哈哈

网友C:
我刚做了一套这样的系统。
FX2n+1PG模块 控制伺服马达。
你可以参考一下1PG模块的使用说明,很简单的。

网友D:
to: gszwl:不需要扩展模块,FX2N的频宽蛮大的
指令可以用PLSR 59 (有加减速脉冲输出)
請問你的理据何在﹐FX2N從哪個Y輸出脈沖?FX2N它本身完全沒有脈沖輸出的功能﹐更何況去控制精度這么高的伺服系統。我怀疑你有沒有用過FX2N的PLC﹐在這里亂說﹐FX2N如果要控制伺服馬達的話﹐就一定要有一個或多個1PG,10PG,10GM,20GM等的伺服控制模塊。FX1N﹐1S則可以用定位指令輸出脈沖控制伺服馬達﹐輸出分別為Y0﹐Y1﹐兩路﹐每路為50K

网友E:
不错,本人刚做了两套这样的系统。
FX2n+1PG模块+mr-j2s 控制伺服马达。《位置》
FX2n + mr-j2s 控制伺服马达。《速度》

网友F:
TO:夏日寒风.FX2N我在编程手册上看到可以发脉冲,[PLSY K1000 D0 Y0]这个指令,但我没用过以前使用1PG,这次我想这样用FX2N-MT,不知行不行,该怎样编程请指教.我想做圆周四分度运行即四个工位,谢谢

网友F:
高手们快点帮我出主意,我今天要出方案,不然就要打包走人,都知道如今工作难寻啊!求救...

网友G:
我也想学,大家帮帮忙

网友H:
可以用海维深公司的V80,针对运动控制,有相关的运动控制命令,控制伺服电机可以 用PWM功能

网友D:
請你再說明白一點﹐我沒弄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I:
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而定,我就做过两种形式的控制.一种用定位模块,一种用模拟量+高数计数模块.

网友I:
如果伺服驱动器用模拟量输入做为速度给定,那在伺服电机上要装一个编码器测量计数;
如果伺服驱动器有专用的定位信号接口,那就直接用定位模块

网友J:
用通信的可以吗

网友:
FX1N/1S/2N/2NC都有脉冲输出功能,不过要用晶体管输出的.俺用过老多了,1N/1S价格相对便宜,用作运动控制功能更全